flash焊盘的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24-10-16):
flash焊盘内径 大于或等于drill diameter,flash焊盘外径小于或等于 anti pad。这样设置是不是不会出问题,请高手指点?然后一般设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焊盘"直径"要大于drill diameter 是基本檢查, 不然你建它作什麼. PAD都鑽掉了剩什麼.

    2. 焊盘"直径" ...

酒哥,为啥你的字体是繁体滴,是不是大佬都可以设置繁体字?

网友(点评):
專講幹話, 就這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酒哥,为啥你的字体是繁体滴,是不是大佬都可以设置繁体字?

    酒哥和狗版主,都是特邀台湾电子大牛,全球顶尖那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啥用,繁体字了吧?

网友(点评):
我是取之於 www.eda365.com 回報他一下, 沒有他的某些資料, 再輔以原廠資料, 就是精華了, 使我獲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哥和狗版主,都是特邀台湾电子大牛,全球顶尖那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啥用,繁体字了吧?

网友:
    不会有问题!
    因为一般焊盘比drill大。anti也比drill大!

网友(点评):
重點:他加上"等於", 就有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酒哥和狗版主,都是特邀台湾电子大牛,全球顶尖那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啥用,繁体字了吧?

    台湾大牛也喜欢喝茅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湾大牛也喜欢喝茅台??/

茅台畅销全球,懂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