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ub-draw之后没有网络怎么解决

楼主(2024-10-17):
cadence的sub-draw,导入另一个板子之后网络全都没了,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导出sub-drawing文件时要勾选option面板中对应选项,保留过孔、线、铜的网络;2、导入时也注意option中是否有需要勾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出sub-drawing文件时要勾选option面板中对应选项,保留过孔、线、铜的网络;2、导入时也注意option中 ...

都勾选了呢,只有少部分网络保留,大部分都消失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两个板子的netlist相同吗?导入的板子没有的net会被忽略

网友:
    sub-drawing导入前,需先导器件坐标,然后再sub-drawing线、孔、铜,注意不要直接sub-drawing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