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的3D View不能用

楼主(2024-10-17):
mentor xpedition的3D View不能用,上周还用得好好的,本周就灰色显示了,如何处理,有知道的大神吗?

楼主:
附上图片好看问题,难度是装了PADS之后哪里冲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图片好看问题,难度是装了PADS之后哪里冲突了?

下面看应该是已经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看应该是已经打开了

重装软件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