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下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4-10-17):
24V,5V都上电后 右边的5V EN1 OUT和5V EN1 OUT GND这俩的电压差不多 都是23V左右(EN1的地还没接到大地上)
把R23下掉后,5V EN1 OUT就没电压了  但5V EN1 OuT GND 有电压21V左右
完了,让我把R23换成多大的电阻使5V EN1 OUT 的输出电压变为5V

网友:
光耦手册上有应用的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