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3-5-15 15:14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1.辐射发射超标

设备的辐射骚扰发射超标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设备外壳的屏蔽性能不完善;另一种是射频骚扰经由电源线和其他线缆的逸出。

判断方法是,拔掉不必要的电线和电源插头,继续做试验,如果没有任何改善迹象,则应当怀疑是设备外壳屏蔽性能不完善;如果有所改善,则有可能是线缆的问题。如果针对以上两种可能,采取了必要措施,仍然没有任何改进,刚有可能是设备上余下线缆的问题。

2.传导骚扰发射超标

设备的传导骚扰发射超标,主要是线缆方面的问题,但超标的频率通常都比较低,处理起来常感麻烦。
 j h6 e' X4 \
(1)对电源线的处理

①检查电源线附近有无信号电缆存在,有无可能是因为信号电缆与电源线之间的耦合使用电源线的传导骚扰发射超标(这种情况多见于超标频率的频段较高的情 况下)。如果,或拉大两都间的距离,或采用屏蔽措施;

②加装电源线滤波器(如果已经有滤波器,则换用高性能的滤波器),要特别注意安装位置(尽可能放在机箱中电源线入口端)和安装情况,要保证滤波器外壳与机箱搭接良好。接地良好;

③虽经采取措施,设备传导骚扰发射仍未达标(特别是在低频段没有达标)。此时可考虑在设备内部线路连接地端子的地方串入一个电感。由于这部分连接属单点接地,平时无电流流过,因此这个电感可能做得很大,而无须担心有铁芯的饱和问题。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是,设备传导骚扰发射测试,实际上是共模电压测试(电源线对大地的骚扰电压测试),电源线上有工作电流流过,故滤波器的滤波电感值受制于工作电流,不能做得很大,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也就有限,特别是低频端的损耗更加有限。新方案里的附加电感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从面取得更好的传导骚扰的抑制能力。

0  (2)对信号线的处理
" I" M* | g8 y* K
①注意信号线周围有无其它辐射能量(附近的布线及印刷板的布局)被引到信号线上。如有,或拉大两都的距离,或采用屏蔽措施,或考虑改变设备内部布局和印刷板的布局;1 @& b m

②在信号线上套铁氧体磁环(或铁氧体磁夹)
③对信号线进行共模滤波,必要时采用滤波连接器(或滤波阵列板)。注意滤波器的参数,传导骚扰发射超标的频率比辐射骚扰发射超标的频率得低些,因此取用的无件参数应当偏大一些。

3.抗脉冲群干扰不合格

从脉冲群试验的本意来说,主要是进行共模干扰试验,只是干扰脉冲的波形前沿非常陡峭,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含 有极其丰富的高频成分,这就导致在干扰波形的传输过程中,会有一部分干扰从传输的线缆中逸出,这样设备最终受到的传导和辐射的复合干扰。

 b. G& t针对脉冲群干扰,主要采用滤波(电源线和信号线的滤波)及吸收(用铁氧体磁芯来吸收)。采用铁氧体磁芯的摆放位置,就是今后要使用铁氧体磁芯的位置,千万不要随意更改,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脉冲群干扰不仅仅是一个传导干扰,更麻烦的是它还含有辐射的成分,不同的安装位置,辐射干扰的逸出情况各不相同,难以捉摸。一般将铁氧体磁芯用在干扰的源头和设备的入口处为最有效。

4.抗浪涌干扰试验不合格
雷击浪涌试验的最大特点是能量特别大,所以采用普通滤波器和铁氧体磁芯来滤波、吸收的方案基本无效,必段使用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硅瞬变压吸收二极管和半导体放电管等专门的浪涌吸收器件才行。
雷击浪涌试验有共模和差模两种,因些浪涌吸收器件的使用要考虑到与试验的对应情况。为显现使用效果,浪涌吸收器件要用在进线入口处。由于浪涌吸收过种中的di/dt特别大,在器件附近不能有信号线和电源线经过,以防止因电磁耦合将干扰引入信号和电源线路。此外,浪涌吸收器件的引脚要短;吸收器件的吸收容量要与浪涌电压和电源的试验等级相匹配。
 最后,采用组合式保护方案将能发挥不同保护器件的各自特点,从而取得最好的保护效果。
5.由射频场感应所引起的传导干扰抗扰度试验不合格

从试验方式看,由射频场感应所引起的传导干扰抗扰度试验是共模试验,在经过前述几项试验(特别是静电放电、射频辐射电磁场和脉冲群试验)后,一般应无大碍,万一有问题,主要是通过对滤波的加强,及改善设备内部的布线和布局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