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utosave能改路径么?

楼主(2024-10-17):
如题,请教一下, 17.2或者17.4 能改Autosave能改路径么?
不想在原始文件的路径保存, 想用指定的路径去保存autosave文件    例如 D:/345 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 連副檔名都不能加.

    你前面加路徑也沒用.

副档名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確定不能加,在設定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小弟我才疏學淺, 看不懂英文, 或用了非正版軟體.

原廠說明: (主要 ALLEGRO 非能開 或能存 *.BRD  ...

    特意又尝试了一下,可以嘛!

    当然,我只是怀旧,其实我改行好多年了,
    最后的上班只用到16.6,新版不知道也没有用过

    不必那样说话吧!那么多人都可以认可您的帮助。
    我偶尔玩一下也只是怀旧。

谢谢您!

网友(点评):
因為他是說設定, 你硬要搞另類說法, 頻道不對, 不想廢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副档名是可以的

副檔名在简体中文叫扩展名,或后缀名。这个确实不能改。

网友(点评):
所以貼了原廠英文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檔名在简体中文叫扩展名,或后缀名。这个确实不能改。

    这是高手真人才,这涵养出来自己做事,必成

网友(点评):
是啊, 在各位大師指導下, 小弟略有長進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