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fun()和procedure()的区别

楼主(2024-10-17):
    请教:defun()和procedure()的区别

楼主:
    谢谢指导。第一个标红的挺明显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書寫的差異. 如: 功能函數: xxx

    (defun xxx ()
    ..
    )

    (procedure xxx()
    ..
    )

    2.回授變數應用
    的差異.

    3.應用變數定義的差異.

    谢谢指导。第一个标红的挺明显差异

网友:
    空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