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中两个芯片直接打线怎么打

楼主(2024-10-18):
    芯片打线不经过下面的基板,只是这个芯片pad打到另外一个芯片pad,这种还是用打线吗,怎么设置呢,始终有个finger

网友A:
    参照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图片吧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图片吧

删除的方法很多

网友B:
    APD有软件安装共享么?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B:
APD有软件安装共享么?

    就是cadence里面的一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