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按键按下后,执行完命名,才能再按第二次?

楼主(2024-10-18):
    我在FORM中设置了一个按键creat,点击creat,功能是根据鼠标点击的位置,放置一个方框和一些其他信息。
    现遇到一个问题,当方框和其他信息还没放到鼠标点击的位置时,也就是我还没点击任何地方,当前程序还没跑完,我继续点击了creat按键,会导致程序会重复跑一遍,
    结果就是要点击两个位置,放置两个框。
    其实就是上一次程序还没跑完,又重新跑了一个程序。
    我的目标是要点击creat一次后,框和信息没有放下来之前,也就是上一次的程序还没跑完前,再次点击creat,没反应即可。或者当前程序没跑完前,
    点多少次creat,都没反应就行。就要当前程序跑完,才能进行下一次程序。
    有没有啥函数判断或者啥方法去解决?
    求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
    这个试过了,这个只能阻止allegro自己的操作命令,限制不了skill程序跑没跑完

网友A:
    随便整一个变量。开始放了就+1,或者置t,放完了变为0或者nil
    放的时候判断一下。

    w_w

网友B:
    那我覺得你可以設定一個進度條,我剛剛試了一下,如果用進度條的話就沒辦法隨意下指令。

    進度條參考-->axlMeterCreate

    ;meter_idone=目前進度
    ;meter_total=總進度
    ;meter_txt=進度條詳細文字顯示

    unless(axlMeterIsCancelled()
                            axlMeterUpdate( (100 * ++meter_idone)/meter_total meter_txt)
    )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整一个变量。开始放了就+1,或者置t,放完了变为0或者nil
    放的时候判断一下。

    可以  我把按键设置成执行命令后,就灰色掉,放完后,再亮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覺得你可以設定一個進度條,我剛剛試了一下,如果用進度條的話就沒辦法隨意下指令。

    進度條參考-- ...

    好  我后面试试
    谢谢方法

楼主:
    目前自己的解决方法是,我把按键设置成开始执行命令后,就灰色掉,放完后,再亮起来,用axlFormSetFieldEditable函数

网友(点评):
那是一種, 另一種是先關程式視窗, 點完再恢復, 就看你的SOP.

网友(点评):
axlFormSetFieldVisible, 也是一種, 都是看S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