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24 建立X-Signal出错

楼主(2024-10-19):
AD24建立X-Signal总是会连接到其他不需要的网络,比如我要建一组CLK的,正常节点只会有CLK0、CLK1,但现在变成了CLK1、CLK0、RX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片, 沒步驟, 誰知道你做了什麼呢??

    要不花錢請個"家教"呢??

你是版主,你了不起

网友(点评):
名號那是幻覺, 只是請你們描述詳細, 附個異常圖, 不是叫大家猜.

网友B(2025-03-13):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设置时,分析到另一组网络上去,起点对,终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设置时,分析到另一组网络上去,起点对,终点不对

    没有,直接用了最笨的方法,手动相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直接用了最笨的方法,手动相加

    我是差分设置x-signal, 中间串联了电阻,电阻正反重叠时就会分析错,把正面分析到背面,把他们错开,选择经过2个串联器件就分析对了。但我也不知道正反叠放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