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1Mhz~10Mhz的输出功率

楼主(2024-10-21):
1Mhz~10Mhz的功率最大100W~200W的功率输出,但是它的负载不是纯电阻。
如果想要采集它的输出功率该怎么测量呢?

楼主:
我看到有用耦合器的,但是没找到能承受200W的耦合器购买厂家,就看看大佬们有没有其他的采集方法

网友A:
200W这个参数有点大,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这个参数有点大,我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大的

能说说看之前用的哪款,多大功率吗?

网友B:
使用耦合器耦合,再检波成电压。变压器耦合,有做过5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耦合器耦合,再检波成电压。变压器耦合,有做过500W的

我看到的是像这种的变压器互感来检测,正在打算后面加个AD8307测试,就是不知道这个的准确度和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是像这种的变压器互感来检测,正在打算后面加个AD8307测试,就是不知道这个的准确度和线性度怎么样

0.5dB的平坦度差不多,如果有频率信息0.1dB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dB的平坦度差不多,如果有频率信息0.1dB都没问题。

向您请教一下,假设频率是8Mhz,这个0.1dB平坦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是后面一页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一下,假设频率是8Mhz,这个0.1dB平坦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是后面一页图纸

使用功率计对应频点校准,假设测的8M的时候功率200W,记录此时的检波电压为2V,当测试8M时,测的检波电压为2V则此时输出功率为2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使用功率计对应频点校准,假设测的8M的时候功率200W,记录此时的检波电压为2V,当测试8M时,测的检波电压为2V则此时输出功率为200W。

直接用二极管检波都可以,电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二极管检波都可以,电路更简单。

采集功率要看你是作什么用途,准确度要多高,理论计算只能是一个大概,需要和实际功率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