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4-10-21):
继电器是常用的开关类器件,可以实现弱电控制强电的目的,被广泛的用于工控、家电、通信、汽车等行业。设计电路时合理的继电器选型对电路的稳定性、成本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对继电器合理的选型,在选型时主要依赖于哪几个技术参数?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线圈电阻

线圈是由铜线绕制而成,线圈得电后,电生磁,将触点吸合。所以线圈也是存在阻值的,根据不同的型号,阻值在(60-300)Ω左右。

2. 额定电压

在选用继电器时,厂家都问你要几V的,这就是指可以加在线圈两端的额定电压,比如说5V,12V。在继电器吸合时,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太多可能导致不吸合或者吸合不充分。

3. 触点容量

这个是指继电器的输出参数,指继电器的触点可以接在电压多大、电流多大的回路中,比如说10A/30VDC,10A/250VAC,这个参数主要由被控回路参数决定。

4. 释放电流/电压

这个参数是指继电器吸合后电压/电流减小到多少后,其触点可以释放即呈现初识状态。继电器在吸合的时候需要足够的电压/电流,而在吸合之后则需要较小的保持(hold)电压/电流。继电器的节能可以从这一点去入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