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cn17.4 PCB绘制中,悬空(NC)管脚怎么处理,需要连线接地吗?

楼主(2024-10-21):
    新手小白,想问一下:
Cadecn17.4 PCB绘制中,悬空(NC)管脚怎么处理,需要连线接地吗?
    谢谢!

网友(点评):
1.依IC資料特性. 2.依電路穩定需求, 無固定答案.

网友:
    不是根据网表连吗?要自己画原理图?

网友:
    不需要,原理图时叉掉就好了

网友:
    需要画的,无特定的答案,你看看IC框图。

网友:
    PCB绘制问原理图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
    想询问的问题就是PCB layout绘制,原理图上NC 管脚会打叉X,但在PCB 绘制中,这个NC pin脚是不是也不用连接什么,不用管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询问的问题就是PCB layout绘制,原理图上NC 管脚会打叉X,但在PCB 绘制中,这个NC pin脚是不是也不用连接 ...

是的,不用管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用管它就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言:

悬空(NC)管脚怎么处理, 是依硬體工程師給的資料為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目前我用到的芯片,芯片的数据手册写道这个NC pin 是Test pin, 它的备注是工厂测试芯片专用pin;所以,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做接地处理。
我自己查询资料是:1,如果是芯片的输入Pin, 则需要做接地处理,2,如果是芯片的输出Pin, 则可以不做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下的NC Pin, 直接悬空会影响芯片的其它输出信号吗?
    我自己是刚开始接触设计,这方面的经验不是特别多,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還是要看 数据手册, 你的圖一直轉看不到. 但你可以先接一個10K電阻接地, 它就等於"輸入"低電壓, 而且留著位置可上或不上件, 又可改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 代表你們有設定這接腳是高或低電壓.
輸入: 代表這接腳要直接接到高或低電壓. 若原廠是這解釋, 是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先按照您说的,先预留位置出来,接个10K电阻,后续不需要了,可以不接。
    主要怕的是不接的话,直接悬空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芯片,如果拉低了,应该就不影响了。另外,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没有特别说明这个Test Pin用法, 只是备注了Pin 的定义。
谢谢您的回复!

    NC Pin

    NC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