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设置PCB设计属性的

楼主(2024-10-22):
    最近在学习skill编程,在看Skill的参考手册,看到下面一段文字。大体意思是给工程添加一个属性,可是,后面显示对象里面说选择Drawing, 这个在Find Filter面板里好像没有这个选型,多谢!

网友(点评):
Drawing = 進行中的圖形, (後面加 ing 目前進行中的圖形, 代表你想選什麼, 不是物件名稱.)

网友(点评):
而且它用了二個 select , 假如指定用一個就好, 用了二個, 代表一個動詞, 一個名詞, 就是"選擇" 要作用的圖形物件"選擇".

网友:
    老师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
    我猜可能是原厂写错了。

    应该是点击Edit - properties,然后在控制台输入Drawing Select,可以显示这个design的属性。

网友(点评):
沒, 原廠的意思是, 依你想選擇的在進行中的圖形去選擇物件, 所以字形用了"斜體"分類, 不用輸入"Drawing Select",是"直接選擇你想選擇的物件.".

网友(点评):
原厂已经设好了 "Find Filler", 但不想一个一个介绍, 所以用 "Drawing Select", 代表: "选择你要图形物件,", 它都能对应, 显示你要修改的物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