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GND铜皮只接触到一点点无盘化过孔?

楼主(2024-10-22):
以前有看到类似DRC报错:无盘化的过孔只有一点点接触铜皮,会报 “同网络间距” 的DRC。
目前我的同网络间距设置全开了,还是没报错,因为整板有太多这种过孔只一点点接触铜皮,不好找,如果有DRC报错的话,会好找。
所以,想请教大佬一下,要怎么设置?谢谢。

            图1  原图

                         图2  问题描述

网友A:
    同网络的规则是不是没打开?

网友(点评):
allegro 規則問題, 鋪鋪要過中心, PAD才會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网络的规则是不是没打开?

    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BUG, 只連接一層時, 能用未連接的DRC檢查.
    只要鋪了一層 或 連接了一層, 第二層後是這狀態, 檢查不出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点评):
等我有空, 再找找其他設定.

网友C:
    你这个地方没有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地方没有开吧

没错,是这里,不过是17.4版本看到。大佬,知道16.6版本有没有这个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原廠檔案 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board_design\cds_routed.brd 沒開 沒試出來.
    16 ...

大佬,我的情况是:规则设置内层铜皮离走线20mil间距,然后外径22内径12mil的GND过孔离走线8mil安全距离,然后出现了铜皮有一点点接触到无盘化的过孔,不避让也没报DRC

网友:
    坐着学习容易打瞌睡,那我应该躺着学习。学习了。

网友D:
    糥糥的问一句:这个情况可不可以选择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糥糥的问一句:这个情况可不可以选择忽略?

若出现这种情况,制板厂会问:是增加焊环制作?还是掏开铜皮处理?
其他也没收到反馈有问题。

网友(点评):
正常是"增加焊环", 因為GND 接多了阻抗低, 和 廠商製作不破銅.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地方没有开吧

16.6的设置找到了,也有这个设置,在下面的位置,谢谢大佬

网友:
把Hole to ... 都设置成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