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0.1uF电容的RLC仿真模型

楼主(2024-10-22):
    如题:用EMpro仿真是,需要0.1uF电容的RLC仿真模型,请问下图的设置对吗?如果是并联的话,电阻是不是得设置的特别大呢?

网友:
    这种设置是简单的电容模型,电容容值和RLC不是固定的,每一个厂家做出来的同种电容RLC都不一样

网友A:
    如果需要精确的电容模型的话,可以通过测试,得到电容的S参数,这样结果会更准确一些。我可以提供测试模型或者测试方案都可,有需要,可联系!

楼主(2025-06-10):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精确的电容模型的话,可以通过测试,得到电容的S参数,这样结果会更准确一些。我可以提供测试模型 ...

    您好,可以发一份0.1uF 01005和0201封装的HFSS 3D模型给我吗?十分感谢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精确的电容模型的话,可以通过测试,得到电容的S参数,这样结果会更准确一些。我可以提供测试模型 ...

    您好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