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到的MOS管G极驱动波形

楼主(2024-10-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我们跟你看看?问问题还保留电路图?

网友:
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按上面图片看估计是能正常工作的,下面图片可能测量时示波器时间设置不对,一般是扫描时间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缩短X轴时间对吧

是的。示波器的采样点是固定的,扫描时间长,单位时间内的采样点就少,波形丢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