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不让同网络的铜皮和line粘在一起无法推挤

楼主(2024-10-23):
allegro怎么不让同网络的铜皮和line粘在一起,这样无法推挤比较烦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面板仅勾选Clines,点击对应的走线,弹出对话框中选择Void_Same_Net,点击ok按钮即可。

网友:
    xue xi le,xiexie.

网友:
    选中Cline右键属性编辑,对话框中选择Void_Same_Net

网友:
    我是來向大師們學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Find面板仅勾选Clines,点击对应的走线,弹出对话框中选择Void_Same_Net,点击ok按钮即 ...

    加上这个属性后,线与会它同网络的铜皮分离,我理解楼主不是要这样的效果。
因为这种场景我也遇到,也还没找到方法:
比如在“地”铜上走了一根“地”线(这根线有可能是铺铜前走的,只是为了连通),这根线会与铜皮粘在一起,修线时就无法推挤了,这很痛苦!

网友:
    学习下。。我平时是把铜皮按照固定的数值平移出去,处理好之后,再平移回来

网友:
    铜皮上的走线很难调整(改板的时候有点痛苦)
    看看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修改线的时候先把铜皮挪走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