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原理图到PCB出现提示

楼主(2024-10-23):
mentor xpedition原理图到PCB出现提示,有没有大神解决过?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啥快捷键了?不过这应该不影响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啥快捷键了?不过这应该不影响啥

还不知道如何设置快捷键,只是加载了公司的插件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插件包含vbs脚本,但是脚本有点小问题,所以每次打开工程都会报错。把脚本里相关的那一行稍微改一改或删掉,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