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 隐藏飞线后,走线时可以让飞线显示吗

楼主(2024-10-23):
走线时显示当前走线的飞线,完成走线后飞线又隐藏。
在哪可以设置?

网友:
    你隐藏飞线后  单拉一条走线不会显示这个网络的飞线吗?

网友:
    这不是默认设置吗?
    把env文件改个名恢复默认设置应该就可以实现呐。

楼主:
    貌似在一个视频里看到过,设置为电源属性隐藏后,走线是可以显示飞线的,
但是我忘了,所以问问各位大神

网友:
    设置一个快捷键,仅显示单一Net飞线不就搞定了?

楼主:
    是我设制了NO RAT属性
取消就好了

楼主:
    习惯PADS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