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绘制中,测试点如何设置?

楼主(2024-10-24):
    在绘制PCB的时候,我发现需要添加测试点,但在原理图设计时没有添加,所以我在PCB绘制中,是自己手动添加的,在allegro 的Tools-Manufacture-Testprep中手动添加测试点;
但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添加之后,打印PCB的时候,发现测试点上面会有绿油,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测试点了,因为表笔点不了。所以,不知道是否添加错误了,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们。

    或者说,我这种方法错误,还有其它添加测试时的方法吗?

(PCB小白,还不懂这些,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测试点焊盘有没有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焊盘有没有开窗?

您好,您说的测试点焊盘开窗是指哪里的设置,我对这方面可能不太懂。
    谢谢!

网友(点评):
是這, 但請問 Artwork 中 VIA 防銲層加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测试点焊盘开窗是指哪里的设置,我对这方面可能不太懂。
谢谢!

    那就是GERBER设置里没有加上了

网友B:
    设置SOLDERMASK_TOP比pastemask_TOP大4mil(左右,6mil也ok)
    话说,出光绘你不检查的吗?板子回来才发现,板厂也没提醒?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一下,测试点也需要设置Pastemask_TOP吗?他们说Gerber里面需要添加些东西,我不太懂这个;我是第一次画板,自己摸索;刚才按照您说的修改了,但最后显示还是没有铜皮显示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测试点焊盘开窗是指哪里的设置,我对这方面可能不太懂。
    谢谢!

    @aarom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Artwork 中 VIA 防銲層” 是指添加什么,Gerber里面的文件我有把该添加的添加了,不知道还漏了哪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GERBER设置里没有加上了

    @yangjinxing521 谢谢您的回复!
    下面的照片内容,这些是我的Gerber的设置,我是不是还缺哪些东西呢?
我的测试点是设置在TOP面,我是把该添加的添加上去了,还不知道缺些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arom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Artwork 中 VIA 防銲層” 是指添加什么,Gerber里面的文件我有 ...

怪不的,没加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的,没加上啊

您好,您说的是哪个没有添加?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我是有点不懂,小白一个,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是哪个没有添加?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我是有点不懂,小白一个,谢谢您!

soldermask top层添加via class/soldermask_top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按照您这个方法添加,我在Soldermark_Top层看到了测试点的位置,这样的话,打板的时候测试点应该可以显示铜皮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SOLDERMASK_TOP比pastemask_TOP大4mil(左右,6mil也ok)
话说,出光绘你不检查的吗?板子回来才发现 ...

    不需要pastmask,这个是我说错了。(我一般是在原理图上加测试点,这样直接调用自己的封装库测试点封装就行了)
您说的“但最后显示还是没有铜皮显示出来”, 是在哪里看的?cam350、阿里狗还是哪(新手的话,开窗和开槽很容易忘记/弄错,建议去华秋/嘉立创看实物“仿真图”,这样可以很直观地发现问题)?

    第一次使用软件的话,建议看视频/书籍教程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 其他 via 要塞孔, 不要打開防銲.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添加之后,Soldermark_Top层可以显示测试点了。
    另外,您说的防止其它Via的防焊层设置,我理解的是 除了测试点外,其它的(过孔,盲孔)等Via点的时候,注意红色圈的地方不要填写,如果需要显示才填写这个,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

网友(点评):
有些大師的話看看就好(包括我這小弟.), 重點是自己要去試, 主要VIA(VIA包括測點. 像我是另建測點MASK.)打開防銲, 容易銲錫短線, 所以沒必要打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aarom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Artwork 中 VIA 防銲層” 是指添加什么,Gerber里面的文件我有 ...

出光绘的这些层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封装增减的,别照搬别人的

网友(点评):
我是依需求教他, 某些大師的特殊功能, 我也教不了. 重點是他自己試了.

网友:
    自动加测试点功能,一般用于飞针测试,检测PCB板生成成品,是否有开路的,如果是你确定哪些信号线要用示波器测试,就需要在原理图里面加测试点,PCB会有测试点封装加入和绘制。就无需在光绘里加入过孔测试点了。。。。。。。

网友(点评):
自动加测试点功能,一般用于飞针测试........是錯的,飞针测试=主要用於板廠少量生產, 主要是短路或開路, 是二點測試, 所以速度慢, 量產會要求開治具.

网友(点评):
為什麼"大都"用於板廠, 因為飞针要移動,上件後會卡到, 及面對銲點的起伏要使用不同的針具, 所以"大都"是板廠使用. 而且不干"自动加测试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