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破音问题

楼主(2024-10-24):
    负载为8欧姆15W的喇叭,正常音量播放声音是正常的。调节至最大音量使功放输出大功率时会有破音,破音之后再调至正常音量还会破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破音后电源被拉跨了,或者9脚电压不再是半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破音后电源被拉跨了,或者9脚电压不再是半电压?

你好,电源没有被拉低,正常的纹波和幅值。9脚电压还是半压。

网友B:
    看下最大音量是不是削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最大音量是不是削波了?

    你好,最大音量时不是削波,而是变成正弦波。

网友:
    破音后一直破音,怎么样才能正常?要重新上电吗,还是冷一段时间就会好?

网友:
    首先你要把最大音量调到 喇叭不破音,有可能是功放的功率大于了喇叭了最大承受功率,音圈移动了。调音肯定是先要调到不失真的状态再调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最大音量时不是削波,而是变成正弦波。

    把后面的滤波电容去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破音后电源被拉跨了,或者9脚电压不再是半电压?

    你使用什么音源测试,一般要低频信号更能看出破音或者削波。从你回复知道功放是支持ALC的,如果这样还削波那就只能说明要么是进入功放之前就削波了,要不就是电源被拉跨了。如果过你没看到就说明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一定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2024-11-24):
    正常音量还会有破音。用示波器量下输入输出信号,可以播放正弦波1KHz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