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滤波器怎么选型?

楼主(2024-10-24):
共模滤波器的作用是通过不同的频率产生不同效果,对通带内频段则不衰减,对通带外要抑制则以几十个dB的级别进行衰减,从而达到筛选的效果。选用共模滤波器还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1.Q值

Q值对共模滤波器的滤波效果影响并不大,但Q值代表的是损耗/输入功率,Q值越高,说明损耗越大,也就是说有部分能量在共模滤波器上被损耗掉。在较大功率的共模滤波器上,这个损耗不可小视,会引起发热,发热后的电容会引起较大的负面影响,漏电流、耐压、容值等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2.电流

电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它决定了共模滤波器内部的电感的绕组铜线和引出线的线径。如果选细了,细导线上通过大电流,就好像用小马拉汽车,这样会引起严重发热乃至烧毁。

3.电压

这个电压值要求是一个范围,需要是稳态电压±纹波电压的综合。

4.其他

其他不同的内容就是共模滤波器的内部了,这个是用户看不到的方面,灌胶封均匀致密程度、器件以及金属之间绝缘纸的厚度,这些只能通过仔细了解方可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