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3-5-15 15:25 |

楼主:
---|
签到天数: 1 天 [LV.1]初来乍到

1、上拉输入:上拉就是把电位拉高,比如拉到Vcc。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
 X m0 h0 i0 f

. j6 k- p3 u _, I' h0 k7 b
2、下拉输入:就是把电压拉低,拉到GND。与上拉原理相似。

3、浮空输入:浮空(floating)就是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由于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当它输入引脚悬空时,相当于该引脚接了高电平。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通俗讲就是让管脚什么都不接,浮空着。$ S/ Z `1 Y! z

4、模拟输入:模拟输入是指传统方式的输入.数字输入是输入PCM数字信号,即0,1的二进制数字信号,通过数模转换,转换成模拟信号,经前级放大进入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还是模拟的。

5、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高低电平由IC的电源低定。

 f. t# g% U
 6、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9 x; }) T4 i a

5 j, b" N q$ F& t) t
7、复用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端口必须配置成复用功能输出模式(推挽或开漏)。

在STM32中选用IO模式,下面是参考网上的总结一下。
 B6 |$ Y1 f
 a, }* g% w7 \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

 O(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 v5 @ G4 G1 U% Y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f N D4 n( p8 m
: m ]0 C I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F" q$ A i: I9 d& b#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