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一些LINE被锁定了怎么解锁?

楼主(2024-10-24):
    因为加密的原因,图片无法上传,我文字描述下吧。
起因还是和公司的加密软件有关,导致告警报错的时候有一些乱码。一路找原因,到后来发现PCB一直修改,使用了好几年前做的PCB时,某LAYOUT公司遗留下来的外框,外框大小超了引起一些告警,这些告警可能产生LOG文件,被加密了,于是出现一些乱码。事情就不再管了,现在主要是解决这个外框锁定的问题。
    我现在考虑替换或者修改外框,结果失败,提示有某些东西被锁定了,解锁失败。
最后发现是外框里面有他们的LOGO被锁定了,这个logo是用line组成的,每一根line都不能修改、移动、删除。能复制粘贴,但是粘贴后的Line也是锁死的。
这些LINE在属性里面没有锁定,所以点unfix也没有用。
我在同一个subclass里面画一些LINE,自己去fix和unfix都能正常操作(原始的这些LINE则不行),说明不是整个subclass被锁死。
    网上搜了下,有说进入skill里面输入: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
我操作了还是锁住的,我自己修改为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line "FIXED_PRIVATE")
也是不行。
请教大佬,应该怎么解除这个锁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 超級FIXED屬性解鎖  上次我有回過了.
上面用過的指令, 不是 超級FIXED屬性解鎖.

    请教,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因为不清楚你之前回复的时间,不好找,简单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点评):
抱歉, 白眼狼太多, 只知罵人, 自己也不做回饋, 只能零件檔給我, 私下幫你解.

网友B:
    那些锁定的LINE,可能是group,也可能是symbol,你点unfix命令,find栏选择all on,然后再框选你那些锁定的LINE。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不然逻辑上说不通。最好截图出来

网友(点评):
它那是隱藏的 FIXED , 貼圖也看不到. 只知有 "鎖定"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锁定的LINE,可能是group,也可能是symbol,你点unfix命令,find栏选择all on,然后再框选你那些锁定的 ...

截图后的图片上传附件失败(提示: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无标题.png: 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这点已经确定是公司安装的加密/监控软件导致的。unfix全选目标的方式,我已经试过了,确实不行。
    这些锁定的LINE,和其他LINE、TXT,组成了一个SYMBOL。作为整体的这个SYMBOL,可以采用FIX/UNFIX都有效。
这些锁定的LINE本身,也可以去操作FIX/UNFIX,命令窗口可以看到FIX和UNFIX成功的目标数量。但是想去移动,就提示这些LINE有FIXED属性。
我还怀疑会不会整个subclass锁定了,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操作subclass的锁定和解锁。于是我尝试着在这个subclass中新增LINE,发现新增的就可以编辑没有问题。
    实在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网友(点评):
不用貼, 那只有會SKILL的人, 才能顯示那屬性, 因為我遇過了. 才會這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 超級FIXED屬性解鎖  上次我有回過了.
    上面用過的指令, 不是 超級FIXED屬性解鎖.

    无法传文档给你……你搜一下IP-GUARD这个东东就知道了,好厉害,文件本身被加密锁住了,USB口也被锁住了,网盘和微信也禁用了,我在这个论坛上传附件,未加密的图片可以上传,加密过的也传不上去

网友(点评):
它是文件離開系統(設定的電腦), 才加密, 非立即加密. 那就抱歉了! 不能直接告訴你.

网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