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升时间太慢

楼主(2024-10-24):
请教各位大佬,我用一个LDO 把电压3.3V转成2.8V,3.3V从0上升到3.3V的时间在100us以内,但是LDO输出的2.8V 从0V上升到2.8V整整有600us,这个怎么改善.这个上升时间太慢了,各位有没有推荐方法吗?这个遗产原因可能是啥原因?

网友:
1. 先看ldo手册,这个上升时间一般都有定义的。600us是一个正常的时间,估计没法调整2. 设计上看输出的负载电容,电容在满足电源要求情况下尽量小
3. 要是还是不满足,那么就要做电源时序控制了

楼主:
负载电容确实接的比较大。其次输出输出压差对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输入输出压差对这个爬升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该输出端的负载电容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电容确实接的比较大。其次输出输出压差对这个有影响吗

输入输出压差影响的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即输出是否能稳定。这个参数在手册中也有说明。
目前差ldo的压差在1V~1.5V,好的能干到0.1V以下

网友:
换启动时间短的LDO,很多的

网友:
pin-to-pin 換一顆

网友A:
LDO的输入端 是否有上电时间  如果有就要减少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输入端 是否有上电时间  如果有就要减少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

那如果负载需要大电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