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做的短路焊盘是什么用处呢?

楼主(2024-10-25):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种在内层做的短路焊盘是什么用处呢?

网友: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网络没办法直接连上吧,所以用一个焊盘短接?

网友:
    在手机板上面看到好多 ,不知道为啥

网友:
    是属于同类型网络,不同命名的单点连接吧

网友:
    戴维宁定理了解一下。

网友A:
    mtk中这种很常见,主要是做单点连接或者单点接地的用途,比如pmic的去耦电容的地需要先走到pmu的地引脚上,然后再打过孔进入大地,或者buck的远端反馈需要把地和fb走成类差分形式再送到buck的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只是不同GND, 不能直接連接, 必須在特定的點, 減少雜訊和干擾, 沒什麼定理.

    如: 音訊的類比GND, 要接 ...

感谢酒哥的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k中这种很常见,主要是做单点连接或者单点接地的用途,比如pmic的去耦电容的地需要先走到pmu的地引脚上, ...

    感谢大佬的解答,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k中这种很常见,主要是做单点连接或者单点接地的用途,比如pmic的去耦电容的地需要先走到pmu的地引脚上, ...

这种应该也可以直接用0Ω电阻吧?放内层是因为外层没空间了

网友(点评):
重點是記住短路位置.

网友(2025-02-20):
    PMIC芯片呢中的FB管脚走线,避免直接和buck输出端直接短接。还有就是单点接地也会用到。

网友:
    一般类差分反馈,输出端电压采集,FB反馈点通常使用短路块,用于区分网络,方便不与GND及电源直接连接

网友:
    怕设计者漏做单点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