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中元件怎么设置才能等间距排列

楼主(2024-10-25):
mentor xpedition中元件怎么设置才能等间距排列

网友A:
设置元器件栅格大小

网友B:
    你说的是 分散对齐吧? 系统原生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自己写脚本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元器件栅格大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 分散对齐吧? 系统原生没有这个功能。需要自己写脚本来实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