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原理图导出PDF 无法显示网络名称和管脚名称

楼主(2024-10-26):
mentor原理图中,导出PDF,发现无法显示网络名称和管脚名称, 更换了PDF阅读器也不行,之前是可以显示的,但是现在竟然无法显示了,应该是某些设置引起的,但即使重新安装了,也没能解决问题,各位高手能否提供帮助

网友:
网络名称和管脚是不是颜色设置成白色了??

网友:
    分二種異常:
1.是顯示上, 如文字圖形.

2.是註解上, 如PDF的右邊, 能出現零件,線路....等.
    要說的明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