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原理图设计的Property Editor里面表格描述行如何删除?

楼主(2024-10-28):
    想请教一下,
关于orcad Capture 原理图设计中的 器件属性编辑的 Property Editor里面表格描述行如何删除?
如图,圈起来这些表格里面内容可以删掉吗?因为不需要这么多的描述行内容,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多描述行的,不知道是点了什么地方,之后就每次显示这么的描述行了,然后我自己手动删除,显示删除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想请教一下专家,看看我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谢谢!

网友A:
    上面选项中Allegro PCB Designer换成Current propert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选项中Allegro PCB Designer换成Current properties

好的,我试了一下,可以切换过去,谢谢!

网友B(2025-03-17):
    解决了吗?我按照楼上的方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按照楼上的方法还是不行

    可以的,切换一下可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