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llegro 设计图导出PDF,圆弧图形位置偏移

楼主(2024-10-28):
    allegro 设计图导出PDF,圆弧图形位置偏移,这个是软件哪里设置不对吗?
正确情况应该是铜皮间距一致,整体是同心圆排布,导出PDF后图示明显偏移,不等距。

网友:
    搬个凳子开始学习。

网友:
    是否是因為PDF 解析度不足
    :(:(:(

网友A:
    因为弧度太大,我以前也遇到过,生Gerber铜会超出边界,可以用多段线重新描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弧度太大,我以前也遇到过,生Gerber铜会超出边界,可以用多段线重新描一遍就好了

    PDF是从allegro  导出的,输出gerber图形是正常的,导出为DXF图形也是正常的。

楼主:
    导出操作:File -ExpoRt-PDF...,不知是否是软体哪里没有设置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我會問 "DF是由那產生的."
    因為 PDF 能由很多方式產生. 又分單層 和 疊層.
    你是用疊層. 一般會 ...

    感謝,確實是打印軟體的問題, File-- Plot ,使用其他PDF 工具後,打印效果和預期基本一致。
    大家如果打印这种圆形PCB板,建议使用专业的PDF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