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外部中断程序中GPIO口输出不正常

楼主(2024-10-29):
单片机:STM32F103C8 外部晶振,倍频到72MHz
    功能: PA0口输入125HZ的方波,PA5口在检测到PA0的上升沿后,输出周期为20us的双脉冲,

代码实现: PA0配置为外部中断,检测到上升沿中断后,在中断程序中设置PA5脚的输出

    问题:在输入波形每次上升沿都能进入到中断,但PA5脚并不是每次都有输出,
              如图,黄色是PA0的输入信号,蓝色是PA5输出信号

    当把外部中断程序修改为每次检测到中断后就翻转PA5后,PA5输出就不会中断,每次PA0上升沿就有输出

    代码如下: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3.

    4.
    5. int main(void) {

    6.
    7.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8.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9.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10.     // 系统时钟初始化
    11.     SystemInit();

    12.
    1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1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1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使能AFIO时钟
    16.

    17.     // 配置PA0和PA5

    1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下拉输入
    1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PA0
    2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22.
    2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2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PA5
    2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26.
    27.     // 配置AFIO
    2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PA0 -> EXTI0

    29.
    30.     // 配置EXTI

    31.
    3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3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3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3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36.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37.
    38.     // 配置NVIC

    39.
    4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4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4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4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4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45.
    46.     // 进入无限循环

    47.     while (1
    48.         // 主循环任务
    49.
    51.
    52.

    53.
    54.

    55.
    56.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57.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58.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59.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60.
    61.     // 使能TIM2时钟

    6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63.
    64.     // 计算预分频器值
    65.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
    66.
    67.     // 初始化TIM2

    6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s - 1;  // 自动重装载值
    6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 预分频值

    7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割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72.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73.
    74.     // 使能TIM2
    75.     TIM_Cmd(TIM2, ENABLE);

    76.
    77.     // 等待定时器计数完成

    78.     while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Update) == RESET);

    79.
    80.     // 清除更新标志位

    81.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82.
    83.     // 关闭TIM2

    84.     TIM_Cmd(TIM2, DISABLE);
    86.
    87.

    88.

    89.

    90.
    91.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92.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93. #if 1
    94.         // 按键PA0按下,控制PA5输出20微秒的双脉冲
    95.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SET);  // PA5高电平
    96.         Delay_us(10);  // 延迟10微秒
    97.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RESET);  // PA5低电平

    98.         Delay_us(10);  // 延迟10微秒
    99.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SET);  // PA5高电平
    100.         Delay_us(10);  // 延迟10微秒

    101.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 Bit_RESET);  // PA5低电平

    102. #else

    103.                 GPIOA->ODR ^= GPIO_Pin_5;
    104. #endif

    10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106.

    108.

楼主:
    补充一下:有怀疑过是延时函数的问题,换成空循环延时,问题依旧

网友A:
    看不到你的67 初始化TIM2数值(看看是不是TIM2配置有误),建议把外部中断去掉,直接输出脉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67 初始化TIM2数值(看看是不是TIM2配置有误),建议把外部中断去掉,直接输出脉冲看看

不是TIM2初始化的问题,延时函数换成空循环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TIM2初始化的问题,延时函数换成空循环也不行

延迟空函数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是你的计时器数值不对,比如工作频率、分频系数等(你自己去计算一下)

网友:
    中断里面尽量不要用延时

网友B:
    肯定就是把延时放在中断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就是把延时放在中断引起的

中断放延时是不推荐,但我这个程序就只执行中断里面的程序,主程序是空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空函数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是你的计时器数值不对,比如工作频率、分频系数等(你自己去 ...

空循环就是这样的

uint8_t  t = 200;
while(t--);

    这样就不用定时器来计时,只是延迟时间没那么准而已,理论上不影响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循环就是这样的

uint8_t  t = 200;

你这样做肯定是没有用啊,你把外部中断去掉,保证你TIM2没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肯定是没有用啊,你把外部中断去掉,保证你TIM2没问题了么?

    我都用空循环替换掉用TIM2来计时了,程序里面就不用TIM2了,当然跟TIM2的设置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