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s7 d% J t1 i' l K) N' r

楼主:
1、电容降压原理:

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
 } 注:电容降压电路中,在电容器上不会产生功耗,因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做的功为无功功率。所以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组件,则阻性组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组件的特性。因此,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

2、使用电容降压注意点:
 C0 X5 |' t, J (1)电容的选取应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来决定;
 (2)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且,如果电源电压为110V时,电容的耐压值必须在275V以上;如果电源电压为220V时,电容的耐压值需在6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负载;
 Z
(4)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且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
 (5)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因为全波整流产生浮置的地,会在陵县和火线之间产生高压,容易造成人体触电伤害。并且需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7)当电容C确定后,输出电流I是恒定的,而且输出直流电压随着负载电阻RL大小的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RL越小输出电压越低,RL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7 a* T! e% E J9 |% X& \6 J
 (8)稳压管的稳压值应等于负载电路的工作电压。稳压管的最大稳定电流应该取比通过电容电流大一些,而最小稳定电流不得大于通过RL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