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螺丝孔接地连接金属外壳导致设备工作异常

楼主(2024-10-30):
pcb螺丝孔接地连接金属外壳导致设备工作异常,会是什么原因导致,pcb的螺丝孔单纯的接地并没有做任何处理,只要打上螺丝将pcb固定在金属外壳上,设备就会工作异常,单独将板子拆出来就能正常工作,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情况,各位大佬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
    看一下打了螺钉后,主板是否跟机壳有接触的地方,或者板子变形严重的地方

网友:
    会不会有串扰

网友A:
    用一颗10nf/2000V的电容隔在板子地和外壳(螺丝孔)之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颗10nf/2000V的电容隔在板子地和外壳(螺丝孔)之间试试

请问是每个螺丝孔都这么做吗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每个螺丝孔都这么做吗

不是啊,首先你要排除是不是所有螺孔都会触发这个问题,如果是所有螺孔都有这个问题就说明是板与壳的接触问题,可以在一个螺孔上整改验证,如果是某几个螺孔有问题,就说明与Layout有关系,需要结合这几个螺孔的PCBLayout情况,每个都加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每个螺丝孔都这么做吗

    加一个电容和一个1206的0欧姆电阻,是电容隔离外壳还是直接接外壳也好选择

网友:
    又没有一种可能,你的设备没接地?

网友:
    我猜设备是交流供电,然后电源部分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