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Gerber,厂子反馈说隔离焊盘不一致

楼主(2024-10-30):
    我用allegro 16.6 ,出了一个四层板的Gerber文件, TOP,GND,PWR,BOTTOM.其中PWR分了3V3和5V。 现在做完板子后,板子3V3与GND短路。 厂家反馈说我的Gerber文件中的过孔在GND层和PWR层隔离焊盘不一致,在GND层才0.127,在PWR层是0.7620,我在Allegro中查看了padstack:

    这里面倒是有个0.127(这个数据?)。那PWR层与GND层怎么会产生不一样的隔离焊盘呢?

    这个VIA,是系统默认的,之前也一直用这个VIA做板子,也做了很多,一直也没有出问题。CAM350用得不熟,厂家说用那个可以看出来。厂家说可能我用的软件导出Gerber的时候出问题了,现在是真的不会了。

    • · 1|主题: 1, 订阅: 0

网友:
    感觉是隔离焊盘做太小了。(0.762-0.6)/ 单边才不到0.1mm  gerber文件丢出来看一下

网友A:
via的flash是故意做小的,意思就是全连的意思。你的反焊盘做的比钻孔焊盘单边只大了3mil,很难做出来。看来板厂没有提醒你,一般大的板厂会反馈给你,或者你之前做的板厂直接给你加大了。。。

楼主:
    这是GND VIA在PWR层的焊盘图形, 如果不是那个网络,那层是不会有铜焊盘的,所以隔离焊盘应该是0.7620mm, 不是0.1mm, 隔离的距离应该是0.7620-0.33(覆铜过孔直径)吧?

楼主:
我现在认为隔离距离是0.7620(隔离焊盘直径)-0.3302(过孔直径)=0.432 , 0.432/2=0.216(圆环隔离距离), 这个就是那个隔离距离吧。 现在是5V与3V3都打了过孔,都通过了GND层, 只有3V3的短路。 5V的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的flash是故意做小的,意思就是全连的意思。你的反焊盘做的比钻孔焊盘单边只大了3mil,很难做出来。看来 ...

我焊盘的单位是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认为隔离距离是0.7620(隔离焊盘直径)-0.3302(过孔直径)=0.432 , 0.432/2=0.216(圆环隔离距离 ...

    那就是板厂的问题

网友:
    查看自己导出的GERBER

网友:
    把生产文件发出来看看,你自己算一算,焊盘和隔离焊盘间距才3mil,你确定自己选的板厂可以做?
    你说的0.127mm 那个是热风焊盘,只跟同一网络生效,也就是说 你的GND和3V3的短接,跟他没有关系(当然 你这个flash太小了 可能板厂加工有问题)

网友B:
    PWR层看看有没有3V3的过孔打在3V3铜皮与gnd铜皮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盲點:

1.內層正片 或 負片出圖.

    沒拿掉內層PAD, 算間距是錯誤算法.

    支持 !

楼主:
就是说, 这个属于GND的网络的过孔,在经过PWR层,实际的电路板是会有个跟表面层一样的铜焊盘,然后外面加个隔离区域,是么? 我之前的理解,只有跟它有电气连接的内层会有铜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R层看看有没有3V3的过孔打在3V3铜皮与gnd铜皮之间

 我查到有属于GND网络过孔,打在3V3和5V的分割线边缘(L3层), GND是L2层,这个会可能导致3V3与GND短路么? 右边的过孔是不小心添加的,后来检查没有发现。

网友:
    正片就没这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GND VIA在PWR层的焊盘图形, 如果不是那个网络,那层是不会有铜焊盘的,所以隔离焊盘应该是0.7620mm,  ...

    这个图有点意思,感觉是使用了非功能焊盘正片显示模式,规则避让的时候计算错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