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小信号处理的难题!!!

楼主(2024-10-31):
一个nA级小信号,频率范围:0~10MHz
一个噪音1MHz左右电压信号。
如何去除这个噪音,保留电流信号。

网友A:
频率重叠了,要看这个噪声是从哪来的

网友:
1.从源头上找到噪声滤掉。2.加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重叠了,要看这个噪声是从哪来的

这个频率也是系统本身需要的一个信号。空间辐射过来的。通过小信号的接收端耦合进来的。接受端接地,干扰就没了,同时信号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也是系统本身需要的一个信号。空间辐射过来的。通过小信号的接收端耦合进来的。接受端接地,干扰 ...

确定是空间辐射的话可以找一下源头去处理,或者屏蔽看看,已经接收进来的话应该不好隔离掉,除非有2路同样的信号接收进来做抵消。

楼主(2025-05-29):
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建议。前端耦合电容也用屏蔽壳包起来。干扰成功去除。

楼主:
但这里有个小小的注意点,因为耦合前端有个KV的直流电压,要保证安全距离,保证高压不会对屏蔽壳击穿。

网友:
    用的什么探测器?

网友(2025-07-02):
    从源头上找到噪声滤掉。2.加运放

网友:
    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