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ytem SI timing参数

楼主(2024-10-31):
    如题请教一下system SI 仿lpddr4的时候 Data write 模式下driving 端的min transmit setup /min transmit hold 这两个参数手册上对应怎么找呀?

网友A:
    搜tDS和tD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tDS和tDH试试

    谢谢,驱动端也是搜tDS tDH吗?是对应驱动端的芯片参数里去查找没错吧?接收端memory颗粒的规范里我是可以找到tDS t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