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捷键设置-ENV快捷建可否设置成一个按键实现两个功能,按一次一个功能。

楼主(2024-10-31):
    allegro快捷键设置-ENV快捷建可否设置成一个按键实现两个功能,按一次一个功能。

网友A:
    可以的,参考这个。按一下q是move,再按一下q是copy

    1. funckey q 'settoggle cmd "move" "copy"; $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参考这个。按一下q是move,再按一下q是copy

宏命令这样写不行
funckey bz replay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cmd'
报错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No match found for 'settoggle.scr' in the search path.
E- cmd: Variable not defin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宏命令这样写不行
    funckey bz replay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cmd'
 ...

    你这属于瞎改了。replay要放到双引号命令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瞎改了。replay要放到双引号命令里面

    replay要放到双引号命令里面还是报错
funckey bz 'settoggle cmd "replay brd-Zoom-bz0_1.scr" "replay brd-Zoom-bz1.scr"; $cmd'
 E- Command not found: replay brd-Zoom-bz0_1.scr

网友A:
    试试
funckey bz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replay $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funckey bz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replay $cmd'

OK 可以了。多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
    funckey bz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replay $cmd'

大佬,NB ++++

网友B(2025-05-13):
引用 网友A:
试试
funckey bz 'settoggle cmd "brd-Zoom-bz0_1.scr" "brd-Zoom-bz1.scr"; replay $cmd'

    第二级状态下也可以吗?比如我想在走线状态下 改变走线角度。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状态下也可以吗?比如我想在走线状态下 改变走线角度。请指教 谢谢

    没明白你的两个命令分别是什么。子命令下是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两个命令分别是什么。子命令下是支持的。

    funckey 1 'settoggle cmd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8"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10"; $cmd'这样用不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走线状态下按1一次是8 第二次是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nckey 1 'settoggle cmd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8"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10"; $cmd'这样用 ...

    你这种得这么写

    1. funckey 1 'settoggle var 8 10;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var'

    或者

    1. funckey 2 'settoggle var 8 1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v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得这么写
或者

    哇 你太牛了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状态下也可以吗?比如我想在走线状态下 改变走线角度。请指教 谢谢

也可以这样做循环命令
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funckey [ smoothset
    快捷键 [  也就是着 中括号左  走线时可以循环操作 推 靠级别等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only"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funckey ] bubset]
快捷键 ]  也就是着 中括号右  走线时可以循环操作 推 靠等

    我纠结纠结的是过孔类型切换这么写合适,比如3种VIA名称 V12D4   V18D8  V20D12.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C:
    是否能再不同命令下,同样的按键,不同的功能?比如移动器件时按M是镜像移动,走线时换线,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能再不同命令下,同样的按键,不同的功能?比如移动器件时按M是镜像移动,走线时换线,比如。

env应该实现不了。因为没有好办法识别当前命令是什么。
但不同的模式(general, place, etch等)下实现不同功能是可以的。因为有识别当前模式的命令。

    当然,你也可以把不同命令的命令都写进去,比如Move时,镜像和换线toggle,但是控制台会报错,但不影响使用。不是很推荐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