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大地铜设计案例

楼主(2024-10-31):
线路大地铜设计案例一
问题点:
FPC阻焊使用的是阻焊薄膜,在生产时需先在阻焊膜上将开窗位置切割好,再将切好的阻焊膜贴到蚀刻好的板子上去,再经过高温压合,如果设计线路大面积的地铜,阻焊膜开窗又比较少的情况下,阻焊膜内的空气无法及时排出,在高温高压下空气与铜面发生氧化反应,导致铜面出现氧化斑点。
建议:
板边设计0.3mm的过孔,并增加0.5mm的焊盘,过孔中心要设计在板框线上

线路大地铜设计案例二

问题点:
大面积地铜,会降低板子的柔性,且在SMT高温时,由于铜面聚热较快,也有可能导致阻焊膜起泡,建议将大地铜设计成网格状,线宽0.2mm,间距0.2mm

                                   更改前                                                                                            更改后

线路大地铜设计案例三

问题点:
线路IC焊盘或金手指焊盘之间覆有地铜,因FPC密集焊盘都是采用开通窗的方式(焊盘与焊盘之间没有阻焊桥),会导致成品几个焊盘相连在一起,做SMT层可能会导致器件贴歪或锡不饱满

线路大地铜设计案例四
问题点:
器件焊盘上有粗线或地铜,会导致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变小,导致焊接容易连锡短路

网友:
内容很好,咋看不见图片
要是有图片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