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盲埋孔叠一起就合并了,怎么分开?

楼主(2024-11-01):
左边埋孔和右边盲孔完全叠一起就合并了。怎么分开?

网友:
    同求,是不是只能手动分?

网友:
    你这个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一个14层2阶板,3-12是机械孔,其他小的都是激光孔,本来就不能重叠,最多同网络可以相切,所以大孔和小孔是不能重叠设计的

网友:
user preference-interactive-stacked_via_off

网友:
    机械大孔和激光小孔重叠是没法儿做的。所以无所谓分开合并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