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如何关闭网络交互

楼主(2024-11-01):
原来17.2挺好的,但是17.4每次点网络也会自动和原理图交互,一旦点到GND或一些大电源,原理图就卡死,如果关闭交互,那元件也没法实时关联了,我希望的是元件需要实时交互,但网络不要交互,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实现?

网友:
    顶一下,我也很烦这个问题!!

网友:
    同问,也经常被这个问题烦死

网友:
    顶一下,我也很烦这个问题!!!!

网友A:
    找到啦!!!
在OrCAD菜单项“Options” 选择 “Preferences”,在弹出的“Preferences”设置对话框中切换到“Miscellaneous”,不勾选“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找到啦!!!
在OrCAD菜单项“Options” 选择 “Preferences”,在弹出的“Preferences”设置对话框中切换 ...

关闭交互,元件也没法实时关联了。还是没办法元件需要实时交互,但网络不要交互,
    筛选里只选元件,是否可行呢

网友(点评):
恭喜你, 答對了.

网友(点评):
我是說最後的問句, 才是正解. 不是關閉功能.

网友:
    同问,很是困扰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交互,元件也没法实时关联了。还是没办法元件需要实时交互,但网络不要交互,
    筛选里只选元件,是 ...

原理图上-Selection Filter,不选网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Selection Filter,不选网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Selection Filter,不选网络就行了

    这个方法试过,这样做只是在原理图上选不中网络,但是在Allegro中只要点到网络,依然可以反向高亮原理图中的所有网络线,只要点到GND,不管你电脑多好,原理图必定卡死,这是17.4的BUG

网友C:
    在PCB里面设成这样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PCB里面设成这样看看

    没用的,这些都试过了,这只是把飞线改成小方块,对于Allegro反向高亮原理图依然存在

网友E:
我是在allegro中把交互连接设成快捷键,在需要的时候打开一下,选中元件交互到原理图,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
funckey                F3                 xprobe toggle                        #连接原理图

网友:
    我的可以,试过了,那就是有可能是版本问题,你改了不要从原理图同步过来了,要不那个又没了,改完反标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allegro中把交互连接设成快捷键,在需要的时候打开一下,选中元件交互到原理图,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 ...

好用,不错不错!!!!

网友F:
    1.orcad中找到Options-Preferences,点击左下角的More Preferences按钮
2.找到并点击选项卡左侧的Design and Libraries。
    3.取消勾选Enable Global Net ITC
    4.OK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orcad中找到Options-Preferences,点击左下角的More Preferences按钮
2.找到并点击选项卡左侧的Design ...

    没有用哦,刚试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哦,刚试了,还是老样子

    我这设置完不会像之前一样点GND就卡死了

网友(2025-05-16):
    顶一下,自己目前正在经历这个痛苦,请问群主解决了吗

网友:
    设置界面有一个 关闭交叉定位。高兴的话可以自定义菜单,做个按钮,比如我做了个链条^_^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allegro中把交互连接设成快捷键,在需要的时候打开一下,选中元件交互到原理图,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 ...

    好用!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allegro中把交互连接设成快捷键,在需要的时候打开一下,选中元件交互到原理图,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 ...

    大佬,为什么我设置快捷键:funckey F2 xprobe toggle   按F2没效果无法关闭交互,出现E- Command not found: xprobe toggle

快捷键的命令哪里需要改的吗?

网友E(2025-06-17):
引用 网友G:
大佬,为什么我设置快捷键:funckey F2 xprobe toggle   按F2没效果无法关闭交互,出现E- Command not fo ...

你env里写对了吗?command not found确实是没找到这个命令,你把我的语句复制进ENV里试试,行的话再调整成别的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1.orcad中找到Options-Preferences,点击左下角的More Preferences按钮
2.找到并点击选项卡左侧的Design ...

    试过了 不行。

网友(2025-07-29):
引用 网友E:
    你env里写对了吗?command not found确实是没找到这个命令,你把我的语句复制进ENV里试试,行的话再调整 ...

你好,我也出现跟他一样的情况,显示:command not found: xprob toggle,17.4的,原理图总是卡死,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的,这些都试过了,这只是把飞线改成小方块,对于Allegro反向高亮原理图依然存在

是的,还是没找到方法

网友H:
    提供4种办法:
    1、在CIS原理图中关闭所有交互。(去掉下图勾选)

2、在CIS原理图中仅关闭电源网络的交互。(去掉下图勾选)

    3、在allegro中临时切换交互。

    快捷键:
funckey q settoggle allegro_no_xprobe yes

4、在allegro中临时切换交互(仅17.4以上支持)。
    funckey  F3  xprobe toggle
    (楼上有人提到,但它少敲了一个e。)

    前两种我没验证,自行验证吧。第三种在17.2已验证,也最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提供4种办法:
1、在CIS原理图中关闭所有交互。(去掉下图勾选)

谢谢谢谢,我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提供4种办法:
    1、在CIS原理图中关闭所有交互。(去掉下图勾选)

    1,2都做不到只关联器件,不关联net,3我试了,快捷键跟1,2的功能一样,我现在需要的功能是保留高亮器件功能,取消关联net功能,请问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2都做不到只关联器件,不关联net,3我试了,快捷键跟1,2的功能一样,我现在需要的功能是保留高亮器件 ...

应该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没有办法。。。

好吧,谢谢,不过上面那个快捷键已经挺好用的了

网友(2025-10-20):
    楼主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也遇到过,曾经为解决这个问题升级了高端电脑和2800的独立显卡,依然会被大网络卡死。望高手正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