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报告有错

楼主(2024-11-01):
    仿真报告有两项红色代表什么意思?需要怎么调整?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同问同问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同问同问,比较急

网友:
    信号边沿太平缓了?加补偿

网友(2025-01-07):
    tDQS2DQ是DQS到dq的时序关系, 超出tdqss的最大最小范围可能会写入错误数据. 上升、下降沿的转换速率超出设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