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如何添加一个中心点

楼主(2024-11-01):
请问大家:

我在ad中导入了一个dxf,如果我想在两个线段中添加一个中点的位置,方便我定位器件的话,这个需要怎么操作呢?就像下边这个导入的dxf器件框,我想加一个器件中心点,有相应的命令么?

网友:
选中器件,有个中心的设置,在菜单中

网友:
可以在DXF文件标记好中点位置

网友:
    1 如果图形是中心对称的,直接在编辑中放置原点,选择器件中心即可。

2 如果不知道,可以找两个对称点画一条直线,然后根据坐标计算出中心位置放一个过孔,再放置原点到过孔位置,之后删除多余的线段和过孔。
    3 直接在cad中画好中心点,AD中以那个点放置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