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原理图界面怎么只选中器件?

楼主(2024-11-02):
我想在原理图中框选一部分,然后在PCB中直接F2移动,但是框选会选中网络,所以怎么只选中器件?

网友A:
原理图中有个筛选器,你把ALL关掉,symbol打开,就可以只选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有个筛选器,你把ALL关掉,symbol打开,就可以只选元器件了

这个是筛选器

楼主:
多谢大佬,感谢

另外想对有相同疑问的网友说下,点图中的漏斗可以添加自定义要筛选的器件,然后再点右边的倒三角就可以看到添加的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