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孔是如何放置、编辑?

楼主(2024-11-02):
请教:这个孔是如何放置、编辑?

网友:
是不是用keepout层来画的

网友:
大概率就是有RouteKeepout禁布层

网友A:
    看这个情况,像是铺铜的cutout。
有些新旧版本转换的时候,会导致一些新版本的功能在旧版本不兼容,
    首先要查看图层有没有隐藏的,如果有要先打开对应的图层
    生成的方法有直接放置法,和转换法,具体就要找一下了,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情况,像是铺铜的cutout。
有些新旧版本转换的时候,会导致一些新版本的功能在旧版本不兼容,
首先 ...

手工放了个CUTCOUT,是能选中及编辑的,这个搞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放了个CUTCOUT,是能选中及编辑的,这个搞不了

铺铜之后,将cutout删掉了,就这样了,你试试重新铺铜能否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