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焊盘怎么连线

楼主(2024-11-04):
    环形焊盘连线的时候线总是连到环形焊盘的中心位置

网友:
    在连线的时候,会默认连接焊盘的中心

楼主:
    焊盘中心刚好又要挖掉,没法连接到中心,我现在直接把过孔打在环形焊盘上算是连上了

网友(点评):
重點為何使用SHAPE做PAD.

网友:
    在制作封装时,需要把原点位置设置在环形焊盘上,在Offset X或Y处输入合适的距离

网友(点评):
並不是, 重點在環形PAD沒有VIA貫穿, 本身因為中心挖空. 做成NPTH,是層面無法連接, 所以才有衛星孔VIA.

网友:
    就是制作焊盘的时候,默认原点在焊盘中心,所以连线会从中心出发。偏移一下焊盘原点,再更新一下封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