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xpedition2409怎么反标?

楼主(2024-11-04):
    没事瞎折腾
    新装了xpedition2409,新奇。
    DES原理图感觉不如orcad,连线时鼠标指针在白色背景下就找不到了,翻箱倒柜没寻到设置在那里。
LayoutPCB不错。
    allegro.brd能完美转入xpedition Layout可直接引用,可导入Orcad原理图数据文件,要求两边库元件命名相同,封装齐全,正标无误,反标出错。使得Orcad原理图与Xpedition Layout交互不能进行,只能通过Orcad重新生成网络数据单向修改,反向不可。
    Xpedition Back Annotation只输出了backannotation.txt文件,返回到orcad→Accessories→mentor→Mentor back annotation后没有要求的Wasis.txt/Neutral.txt文件

可有其它方法,请教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一种够用就行了

网友A:
    没找到xpedition2409导入allegro pcb的入口,请问是要新建pcb后才能进行导入吗?

网友:
    dxdesigner可比orcad强多了,pcb工具倒是各有千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xpedition2409导入allegro pcb的入口,请问是要新建pcb后才能进行导入吗?

    allegro PCB editor下加载skill load "all2layout.il"  (必须有环境变量:AEX_BIN_ROOT=D:\Cadence\SPB_Data\pcbenv,并复制mentor XENTP2409\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所有文件到Cadence\SPB_Data\pcbenv中)
t
后,命令栏输入:all2layout
    初步转换完成
打开Siemens EBS CMD 2409,窗口内输入all2layout.exe 确定
在转换窗口查找allegro导出的 aexoutput源文件夹
    输出文件夹同上(随意)
此时,PCB文件就转换成功。(该文件可直接用Layout 2409,或者低版本的EX等打开)

打开Layout 2409(该方法可直接正标orcad原理图,只是反标没找到)
    打开转换的pcb文件,在设置集成栏配置orcad,添加该PCB使用的orcad网络源文件夹(同allegro源网络文档)
    回到设计界面,打开集成里面的项目整合(编辑指定lmc库和aexoutput下的kyn文件)
检查无误,点击志向标注......
    提示正标完成。此时allegro PCB在Layout 2409下就完整打开,和orcad原理图正标

    注意:在编辑时可增加导入orcad所设置的规则文档,也可不加,增加后自动转为xp规则,可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 PCB editor下加载skill load "all2layout.il"  (必须有环境变量:AEX_BIN_ROOT=D:\Cadence\SPB_ ...

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交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 PCB editor下加载skill load "all2layout.il"  (必须有环境变量:AEX_BIN_ROOT=D:\Cadence\SPB_ ...

    大侠,搞个图文并茂的文档吧。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xpedition2409导入allegro pcb的入口,请问是要新建pcb后才能进行导入吗?

完美导入allegro

网友:
    dxdesigner可比orcad强多了

楼主:
    是系统问题,周末重新升级系统到win10 21H2,现在一切正常,DXD界面可找到鼠标了。
    感觉还是orcad好用,习惯了

网友B(2024-12-30):
    请教楼主,
    designer设置成经典界面后,想回到新版本界面,找不到设置项了,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designer设置成经典界面后,想回到新版本界面,找不到设置项了,咋弄?????

经典模式下:菜单:点帮助下拉选用户体验模式,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