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B olb创建 多pin 库分多页码,导出bom为多位号重复

楼主(2024-11-04):
此图为一个CBB的 库分成了ABCD4个分页码,但是在抓下来用的时候,就会有4个项目位号的元器件及信号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

楼主:
如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

楼主:
茅台老师,这个如果是普通的元器件抓取下来真的没问题,但是这个CBB 创建part的时候,分成多页原理图符号的话,他放置下来就变成重复 CBB指向的原理图里面的器件了 。并且网表都导不出来。@aa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怎設的.

    它就是一個零件, 不同閘(gate)而已, 不一定要分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怎設的.

它就是一個零件, 不同閘(gate)而已, 不一定要分頁.

老师 问题就出现在这,

楼主:
    @aarom 老师再帮忙看看呢

楼主:
    @aarom 老师帮忙再给点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