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用的没问题,由于项目需要加装了cadence 17.4打开17.2本ALLEGRO就报错...

楼主(2024-11-06):
cadence 17.2用的没问题,由于项目需要加装了cadence 17.4    打开allegro 17.4没问题,打开ALLEGRO17.2就报错

网友A:
    估计是你用了17.4的env,这两env分开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用了17.4的env,这两env分开用就行了。

你好!请问env怎么分开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env怎么分开使用?

我习惯把不同版本的env目录分开,切换版本的时候修改HOME环境变量指向对应的目录。
    如果你能保证17.4的env里面的内容能用于17.2的话,一起公用也不会有啥问题。(但建议还是一起切换比较好。不仅HOME路径需要换,CDSROOT,PATH都需要跟着换。path一般都会用%cdsroot%相关内容代替所以一般不用管。)

网友:
    版本切换一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