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平面可以做成90度直角吗?

楼主(2024-11-06):
    电源平面可以做成90度直角吗?

网友A:
    电源可以,走线不要直角主要问题:
1. pcb布线太细,生产过程中蚀刻工艺会有拐角处残留药水。影响pcb线宽。这个主要是老黄历了
2. 信号速率太高,直角走线可能有emc问题。
3.直角布线的阻抗变化也会对高速信号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以,走线不要直角主要问题:
1. pcb布线太细,生产过程中蚀刻工艺会有拐角处残留药水。影响pcb线宽 ...

这种电源平面是直角时没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点评):
回复的前4个字没看懂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平面是直角时没有什么影响吗

    信号不能走直角主要是信号反射  阻抗不一致,生产蚀刻问题,那电源平面呢?

网友:
    搬板凳学习来了。

网友:
    电源随便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平面是直角时没有什么影响吗

前四个字看到了。但我问的是为什么电源平面可以是直角,  没有什么影响吗的原因,不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四个字看到了。但我问的是为什么电源平面可以是直角,  没有什么影响吗的原因,不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你这种人只适合对死书,脑子都不会思考的。后面说了不建议走直角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工艺和信号速率。1. 针对电源,从理论上说电源和地都是没有频率的信号那么就不是高速信号。
    2. 电源对电流有要求,走线一般是粗线。pcb生产工艺对它影响就很小了。
3. pcb中的铺铜和平面可以看成很粗的走线。
    4. 上面说了电源平面为什么可以是直角。至于说你要是闲的慌,也可以将电源平面都修成和走线类似的斜角。但是从设计上看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人只适合对死书,脑子都不会思考的。后面说了不建议走直角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工艺和信号速率。1.  ...

    我看你才是闲的慌,提问的是平面,你在那废话一堆走线,你也知道是老黄历了还在那显!还你这种人~显的像是很高明一样!群里那么多大牛,跳的欢小心摔倒!唉!半桶水慌得厉害!不欢迎你,别来我这撒欢!

网友(点评):
我还真的比你高明。别说这个论坛了,就算在全国做pcb和硬件的人中,我技术也超过90%。 就算是半桶水,也比你啥都没有强。不懂就老实学习,社会上可没有谁惯着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你才是闲的慌,提问的是平面,你在那废话一堆走线,你也知道是老黄历了还在那显!还你这种人~显的像 ...

还“全国做pcb和硬件的人中,我技术也超过90%” 你可真是不要face!就这个论坛多少大牛在潜水ing..你排老几呀?。。好吧,就你牛,牛到地球都配不上你 !GUN 远点 。

网友(点评):
我技术行不行不是你能评价的。大牛在潜水,那还是什么大牛。说话逻辑都不清,骂人都抓住重点

网友:
    电源走不走直角这个问题对于电源平面Layout来说优先级太低了,简直可以说随便走都行,只要不影响其他走线就行。
而且电源平面就是大一点的走线,你画这么长肯定是有器件在远端取电,有电流就是走线,只是频率不高,当做集总参数模型就可以。